下载了阿狸狗降版本v0.0.5 怎么还是不能用?

楼主(2022-12-10):
    按提示安装vn2012没有提示安装错误,但是vn2015提示有错误
但是从微软下载了 2015-2022集成的VC_redist.x64与VC_redist.x86没提示错误,但是打开这个工具 还是提示转换失败
    还有啥原因?

楼主:
    里面有个allegro文件夹 需要复制安装路径?

楼主:
    也没看到有log文件输出

网友A:
    阿狸狗降版本v0.0.5我试过17.4降16.6是可以成功的,17.2降16.6失败,其他版本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狸狗降版本v0.0.5我试过17.4降16.6是可以成功的,17.2降16.6失败,其他版本没试过

    不管哪个 好像 都是提示转换失败 也没有log
    好像本地也不用安装17.2与17.4吧
    哪个allegro文件夹里面是默认exe自己调用?

网友(点评):
要本地安装相对应版本软件的

网友:
    推荐找吴川斌的脚本工具

网友B:
阿狸狗降版本v0.0.5我试过17.4降16.6是可以成功的
    brd文件名建议用简单的英文,不要复杂名字或者中文

网友:
    你里面的设计元素(孔)必须是16.6版本

楼主(2023-05-13):
    vn2015 安装失败

    [14488:14794][2023-05-13T15:53:49]i000: Setting string variable 'WixBundleName' to value 'Microsoft Visual C++ 2015 Redistributable (x86) - 14.0.24212'
    [14488:14794][2023-05-13T15:53:49]i100: Detect begin, 10 packages
[14488:14794][2023-05-13T15:53:49]i000: Setting version variable 'windows_uCRT_DetectKey' to value '10.0.10137.0'
    [14488:14794][2023-05-13T15:53:49]i000: Setting numeric variable 'windows_uCRT_DetectKeyExists' to value 1
    [14488:14794][2023-05-13T15:53:49]i052: Condition '(VersionNT = v6.3 AND NOT VersionNT64) AND (windows_uCRT_DetectKeyExists AND windows_uCRT_DetectKey >= v10.0.10240.0)' evaluates to false.
[14488:14794][2023-05-13T15:53:49]i052: Condition '(VersionNT = v6.3 AND VersionNT64) AND (windows_uCRT_DetectKeyExists AND windows_uCRT_DetectKey >= v10.0.10240.0)' evaluates to false.
    [14488:14794][2023-05-13T15:53:49]i052: Condition '(VersionNT = v6.2 AND NOT VersionNT64) AND (windows_uCRT_DetectKeyExists AND windows_uCRT_DetectKey >= v10.0.10240.0)' evaluates to false.
    [14488:14794][2023-05-13T15:53:49]i052: Condition '(VersionNT = v6.2 AND VersionNT64) AND (windows_uCRT_DetectKeyExists AND windows_uCRT_DetectKey >= v10.0.10240.0)' evaluates to false.
[14488:14794][2023-05-13T15:53:49]i052: Condition '(VersionNT = v6.1 AND NOT VersionNT64) AND (windows_uCRT_DetectKeyExists AND windows_uCRT_DetectKey >= v10.0.10240.0)' evaluates to false.
[14488:14794][2023-05-13T15:53:49]i052: Condition '(VersionNT = v6.1 AND VersionNT64) AND (windows_uCRT_DetectKeyExists AND windows_uCRT_DetectKey >= v10.0.10240.0)' evaluates to false.
[14488:14794][2023-05-13T15:53:49]i052: Condition '(VersionNT = v6.0 AND NOT VersionNT64) AND (windows_uCRT_DetectKeyExists AND windows_uCRT_DetectKey >= v10.0.10240.0)' evaluates to false.
    [14488:14794][2023-05-13T15:53:49]i052: Condition '(VersionNT = v6.0 AND VersionNT64) AND (windows_uCRT_DetectKeyExists AND windows_uCRT_DetectKey >= v10.0.10240.0)' evaluates to false.
    [14488:14794][2023-05-13T15:53:49]i101: Detected package: vcRuntimeMinimum_x86, state: Absent, cached: None
[14488:14794][2023-05-13T15:53:49]i101: Detected package: vcRuntimeAdditional_x86, state: Absent, cached: Non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狸狗降版本v0.0.5我试过17.4降16.6是可以成功的
    brd文件名建议用简单的英文,不要复杂名字或者中文

    压缩包里面的allegro文件夹应该不用覆盖到工具的目录下面吧
    跟它的exe在一个目录下面?

    系统win7安装vc2015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狸狗降版本v0.0.5我试过17.4降16.6是可以成功的
brd文件名建议用简单的英文,不要复杂名字或者中文

    点击转换就 提示转换失败

楼主:
    安装了Visual Studio 2015, 2017, 2019, and 2022集成包 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狸狗降版本v0.0.5我试过17.4降16.6是可以成功的
brd文件名建议用简单的英文,不要复杂名字或者中文

    是工具本身的问题 还是系统win7的问题
集成的vc库可以安装成功不提示错误

网友:
    看了几遍没看懂你是VC的问题,还是工具的问题,建议放几张错误提示的图片上来,并说明怎么操作的。

网友:
你如果在17.4更改为中文菜单,那么就会转换失败,并且没有log输出,可以改回英文菜单,或者新建一个电脑账户,在新的账户里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