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更改鼠标显示方式

楼主(2022-12-10):
    在添加了一份skill文件后,现每次打开文件鼠标光标都会变成大十字,需要每次打开启动软件都要设置光标,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设置成默认的,不用每次更改,因为skill文件很多,所以不知道是哪个文件导致的

网友:
    在ENV设置下 来回切换大小光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同问同问同问同问同问同问

    解决了,不知道你是不是那个SKILL,我的SKILL文件夹里有一个Quick_open.il,删了就好了,或者改一下里边的初始化

网友B:
    參考如圖即可改成小十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如圖即可改成小十字

    我的是Skill的一个文件每次都会初始化成大十字,所以改这个没用,现在已经找到那个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