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J45网口走线方式方法

楼主(2022-12-10):
    一般网口是由4根线组成的2对差分线,常规下设置阻抗100ohm,其余的网络走线时候推荐使用15MIL线宽。

网友:
    阻抗控制,差分

网友:
    中心抽头建议加粗到20mil以上

网友:
    TX+,TX-和RX+,RX-尽量走表层,这两组差分对之间的间距至少4w以上,对内的等长约束为5mil,两组差分对之间不需要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