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cadence22.1版本,brd打开的默认方式更改成了22.1,怎么修改回成17.2?

楼主(2022-12-10):
我电脑最开始是只安装了17.2,后面安装了22.1版本,结果brd的默认打开方式变成了22.1,我右击brd更改了默认打开方式更改为17.2,结果还是不起作用,默认打开方式依旧是22.1,各位大佬有什么方法修改回去吗?

网友:
    同问,装多版本优先打开软件是高版本

网友A:
    把17.2的打开软件在17.2里面找到文件打开啊,或者把17.2软件快捷图标把文件拖入快捷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17.2的打开软件在17.2里面找到文件打开啊,或者把17.2软件快捷图标把文件拖入快捷图标。

能否细讲一下,这些字我都认识,但是合起来我读不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把17.2的打开软件在17.2里面找到文件打开啊,或者把17.2软件快捷图标把文件拖入快捷图标。

    方法一:你先把17.2打开,然后再17.2里面打开文件
方法二:找到17.2图标的快捷方式,放置在桌面,然后找到你需要打开的板子brd文件。把文件拖入到桌面17.2快捷图标上面,他会自动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你先把17.2打开,然后再17.2里面打开文件
    方法二:找到17.2图标的快捷方式,放置在桌面,然后找 ...

这些都会,太麻烦,我想要双击打开默认就是17.2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都会,太麻烦,我想要双击打开默认就是17.2的

那就只能修改默认了,改不了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B:
    到注册表里面找到brd文件打开方式,改成17.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注册表里面找到brd文件打开方式,改成17.2的

多谢版主,我去试试,这个方法稍微有点复杂还得去百度摸索一下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85528-1-1.html
供参考。附件里面包含你的需求。需要你自己改改。

网友C:
    可以用Cadence Switch Release切回旧版本。 切回旧版本后,新版本同样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Cadence Switch Release切回旧版本。 切回旧版本后,新版本同样能打开;

    实测cadence switch更改路径之后并无任何作用,我已通过更改注册表解决了现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cadence switch更改路径之后并无任何作用,我已通过更改注册表解决了现在的问题

    我的用switch是可以

网友D:
    右键,选择打开方式,选择其他应用,选到你要的那个板本的程序,点始终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键,选择打开方式,选择其他应用,选到你要的那个板本的程序,点始终就行了。

    这种简单的方法都尝试过了,要不然我也不会来发帖,不至于小白到这种地步

网友:
因為 17.x 版本已經不受 CDSROOT 的路徑引導 , 因此一直會直接呼叫最新版本
但是因為win10問題, 我們也無法由關聯性這方面來更改.
但是有一個work around 的方式. 就是在 Switch Release 這裡來動手腳.

1.        以管理員身分執行Cadence Switch Release
2.        選在17.2 版本下後 , 並點選 File Association
3.        在File Association視窗中, 設定副檔名為brd以及要呼叫的應用程式與路徑C:\Cadence\SPB_17.2\tools\bin\allegro.exe , 最後再按下Add/Update 即可
4.        回到前面, 按下OK 即可強制呼叫的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