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pedition做cell的时候里面的焊盘能够旋转45°等自定义角度吗?

楼主(2022-12-11):
有些焊盘不是正规的90°等,比如45°。请问这种元件的cell用到的焊盘能否通过旋转实现。还是说需要设法制作特殊焊盘?

网友:
做焊盘的时候设置

网友A:
焊盘属性框可改角度

楼主:
谢谢。可能我描述不清楚。是做cell的时候。
已经解决,发现焊盘的角度下拉菜单只有几个角度。觉得很麻烦,后来发现那个位置可以输入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属性框可改角度

谢谢。后来发现了。那个角度选项卡操作非常别扭。如果没有点在文字上就没办法输入自定义角度,只能打开下拉菜单。如果点击到了文字上就可以修改了。
这个软件的UI设计确实和现代UI差别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