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入电路板的电流监控电路问题

楼主(2022-12-12):
输入DC电压24V,作为超声波使用,现在发现会烧坏电路,所以我想做一个监控输入电流的电路,如果超过0.5A的话就关断电源,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请指教,谢谢。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加个恒流电路即可。

网友:
最简单方法:加个自恢复保险。

网友:
如果用LM317稳压,稍加改造就能实现恒流功能。

网友:
    加一个OCP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