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在wifi模块中充当什么角色?

楼主(2022-12-12):
USB接口在wifi模块中充当什么角色?

网友:
USB接口是wifi模块芯片内部的固件程序与主机上的操作系统进行数据通信的桥梁。

网友:
USB接口的作用就是数据传输。

网友:
wifi模块接收数据时会引发USB接口的读数据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