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有AD10画PCB时本想用P+T快捷键交互式布线,但是按错了,按到P+ Y,之后可视栅...

楼主(2022-12-12):
我在有AD10画PCB时本想用P+T快捷键交互式布线,但是按错了,按到P+ Y,之后可视栅格就不见了,怎么设置都调不出来了,怎么解决?

网友:
在PCB状态下,按GG。或者右键先最后一个,再选G开头的,V开头是可视栅格调节。

网友A:
右键好像有个board option,你截图出来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键好像有个board option,你截图出来更好。

这个操作有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