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浮球开关卡死不工作方案

楼主(2022-12-12):
浮球开关大多是在水箱上开孔固定的,或者是采用支架固定。浮球开关是属于机械式产品,体积较大、安装工艺复杂,且是直接接触液体的,因此容易产生污垢不易清洗,导致浮球卡死。将浮球开关换成电容式液位开关,对比于浮球开关可靠性更高、安装简单、价格便宜。
电容式液位开关是不直接接触液体的,更好的保护水质。电容式液位开关是直接紧贴于水箱外壁安装(壁厚小于5mm,其它可定制),不需要在水箱上开孔,安装方便、更加节省时间。电容式液位开关体积小、检测精度高、反应灵敏,适用于除湿器、香薰机、饮水机等设备上。

网友:
将浮球开关换成电容式液位开关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