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关于ADS 中的CMOS

楼主(2022-12-12):
    有谁用过ADS啊?里面的库里我没找到CMOS模型,请问是不是需要自己用PMOS或NMOS搭出来?谢谢

网友:
    下载模型就可以用

网友:
    自己加7 j5 o- ?; g) L4 Z" [
    可以自己加载所用的工艺库

网友:
    直接找Devices-MOS里面的NMOS和PMOS就可以了吧?

网友:
    用device-Mos 中的管子自己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