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2022-12-12):
    如此这般,该如何解决呢?求助大虾

网友A:
    你输入的引号是中文的,要用英文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入的引号是中文的,要用英文输入

在文本编辑器写程序,然后贴在matlab命令窗口,运行。标点是英文输入的,这样做是因为引号不对?

网友:
    这样做可以,但是你要保证你输入的确实是英文引号。
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想输入英文但是你实际上输入了中文你明白么?
    你输入括号的时候是shift+(),而对于很多输入法shift是切换中英文输入,那就说明你输入引号的时候肯定是按了shift切换了中英文 输入,你自己看看你在editor里面肯定是报错的。
PS:请使用MATLAB自带的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