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控制AD采样,在输出结果不接入单片机处理的情况下,怎样才能看到AD采样的结...

楼主(2022-12-12):
    FPGA控制AD采样,在输出结果不接入单片机处理的情况下,怎样才能看到AD采样的结果正不正确?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将AD转换的结果直接送到IO,用万用表检测IO的电压。比如,测量范围为0~5V,如果输入为2.5V则,转换结果为127,也就是01111111,你测一下对应引脚的电平状态就可以验证转换结果是否正确了。想直观点的话,可以将转换结果接到8个LED上,可以直接看到转换结果。或者写利用数码管显示,这个稍微麻烦点,需要编写静态或者动态数码管驱动模块。

网友:
    将转换结果接到8个LED上,可以直接看到转换结果。这个可以直接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