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计算不满足虚短虚断问题

楼主(2022-12-12):
如图电路,在UI输入2.4V电压,在proteus仿真运行发现不满足虚短虚断,输出电压Uo应该怎样计算呢?

网友:
    虚短虚断要求运放工作在深度负反馈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不知道你的运放电源电压是什么样子,另外你接的正反馈,本身就不应该满足虚断虚短,可以看波形

网友:
    楼主把运放接成了正反馈,当然没有虚短虚断。

网友A:
    电路为一带有正反馈的比较器,比较门限为0电平,U1输入只要大于比较门限,输出即为正饱和输出,具体电压需要考察电源电压和运放手册中给出的最高输出电压参数,同时还得考虑负载。

网友:
    用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为一带有正反馈的比较器,比较门限为0电平,U1输入只要大于比较门限,输出即为正饱和输出,具体电压需 ...

    楼主正解,运放接成正反馈就无法工作与线性放大区,只能工作与非线性区,本质就是一个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