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高频下自绕磁环的电感量

楼主(2022-12-12):
自己买了个纳米晶磁环(32/50/15),然后饶了几圈漆包线,用LCR电桥分别测了频率1K,10K,100K和500khz频率下的电感,发现1Khz下,电感量为30mh,10khz变成20mh,到500khz下变成8mh了,想问问这个电感量是跟什么有关呢(先固定绕漆包线的圈数),我理解是磁环的材料(不同材料的磁环在不同的频率下性能不一样?),尺寸。不知道跟其他参数有没有关系,如果要提高电感量的话,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
提高电感量用改善磁芯和增加圈数是最有效办法,其他提高有限。

网友:
    我怀疑你的电桥有问题
    你试没试过测一个已知的电感

网友:
    如果频率高于磁芯的最高频率,则磁损增加,电感量下降,电感损耗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