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ome路径指定无效的问题?

楼主(2022-12-12):
    问题现象:
pcbenv的路径指定无效,默认起作用的env在*....SPB_16.6\share\pcb\text目录下;

尝试方法1:在用户环境变量中重新指定Home的路径完全无效;

尝试方法2:在系统环境变量中重新指定Home的路径也完全无效;

    尝试方法3:尝试通过user preference设置去找原因,去总提示“no match found for 'my_favorites' in the search path";

    在关掉user preference窗口又提示:“Change not saved,cannot update the env file(check permissions of file and its directory):env”;

    这种问题之前未遇到过,网上的方法也没用,不知道论坛里是否有高手遇到过并解决了此问题,谢谢!

网友A:
    根据最下面一个提示,会不会就是因为路径权限的问题?也就是变量是生效的,但是文件无法访问。
    尝试给一个暴力的Everyone权限试一试?

    使用拥有管理员级别的账户登录操作系统
    右键点击d:\cadence目录
    选择“属性”选项
    选择“安全”标签页
选择“编辑”按钮
    选择“添加”按钮
    选择“高级”按钮
    选择“立即查找”按钮
    找到“everyone"并双击
    点击”确定“按钮
在下方”everyone“的权限中,选择”完全控制“
    点击”确定“
再一次点击”确定“

    现在看一下软件运行正常了吗

网友:
    或者你使用右键菜单启动软件
    在软件图标上点击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最下面一个提示,会不会就是因为路径权限的问题?也就是变量是生效的,但是文件无法访问。
    尝试给一个 ...

非常感谢你详细的回复!
我按照你的建议查看了D:\Cadence\SPB_DATA\pcbenv中的整个文件夹都是只读,但是pcbenv目录下的env文件还是可以读写的;
    而起作用的env文件(非指定的home路径)也确认是可以读写的,只是无法通过allegro软件设置同步到起作用的env文件中;
    目前看问题是通过环境变量指定env文件并没有起作用;

网友B:
    1、设置HOME无效是指什么?是指定HOME路径下的env文件没有执行是吧?
    2、HOME设置一个就可以,建议放到用户环境变量里。设置完HOME后,可以打开allegro,看看控制台有没有打印什么奇怪的错误。
3、你的env文件放到的是HOME路径,还是HOME/pcbenv/路径下。应该是要后者才对,需要注意。
    4、你自己准备好的env文件里面内容多么,可以弄一个内容少的,排除env有写法错误导致的问题。
5、我看有EDA365的环境变量,eda365能正常加载吗?
6、看图4,像是文件没有写入权限,你可以试试直接在D盘根目录创建一个txt文件,看看是否成功。
7、我看你还能打开allegro,请打开后在控制台输入skill getShellEnvVar("HOME"),可以把返回值发过来看看。
    8、请再控制台输入skill getSkillPath,同样把返回值发过来看看。

网友:
    命令行下set命令看一下环境参数生效的是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设置HOME无效是指什么?是指定HOME路径下的env文件没有执行是吧?
    2、HOME设置一个就可以,建议放到用 ...

    感谢大神的回复!测试情况如下,麻烦再抽空帮忙看下!
    Q1:设置HOME无效是指什么?是指定HOME路径下的env文件没有执行是吧?
    A1:是的,指的是我指定的home路径实际上未起作用;
    Q2、HOME设置一个就可以,建议放到用户环境变量里。设置完HOME后,可以打开allegro,看看控制台有没有打印什么奇怪的错误。
    A2:启动allegro后的命令行报错如下:E-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202 column 48 of fileallegro.ilinitE-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input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struOblTh.Opening existing design...Begin Load EDA365Skill...function apmm redefined>>EDA365 Skill V2.5 加载成功!>>菜单快捷键CTRL+E

    Q3、你的env文件放到的是HOME路径,还是HOME/pcbenv/路径下。应该是要后者才对,需要注意。
    A3:我的ENV文件确定在HOME/pcbenv/路径下;

Q4、你自己准备好的env文件里面内容多么,可以弄一个内容少的,排除env有写法错误导致的问题。
    A4:这个后面我会再试下,只是目前觉得它没起作用就没有尝试这个操作,有结果我再回复(待测试);

    Q5、我看有EDA365的环境变量,eda365能正常加载吗?$ K)
    Z%A5:EDA365确定可以正常加载,见上第2问题的命令行加载提示;

    Q6、看图4,像是文件没有写入权限,你可以试试直接在D盘根目录创建一个txt文件,看看是否成功。
    A6:这个尝试过了,确定可以创建文件;

Q7、我看你还能打开allegro,请打开后在控制台输入skill getShellEnvVar("HOME"),可以把返回值发过来看看。
    A7:提示如下:Command >skillgetShellEnvVar("HOME")"D:\\Cadence\\SPB_DATA;"备注:这个返回的路径很奇怪,实际上自己录入的路径明明是:D:\Cadence\SPB_DATA;
    Q8、请再控制台输入skill getSkillPath,同样把返回值发过来看看。
    A8:提示如下:
    Command >skill getSkillPath("." "<installdirectory>/SkillFiles" ".""D:/Cadence/SPB_DATA;/pcbenv""D:/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skill"    "D:/Cadence/SPB_16.6/share/pcb/etc""D:/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skill""E:/Allegro_PZ/pskillskil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的回复!测试情况如下,麻烦再抽空帮忙看下!Q1:设置HOME无效是指什么?是指定HOME路径下的env文 ...

1、根据第二条可以看出allegro.ilinit里面有语法错误,这个应该是问题的根本原因。需要打开看一眼。位置在$HOME/pcbenv/allegro.ilinit
2、根据第七、第八条,可以看出有人在allegro.ilinit里面修改了你的HOME路径,而且还改错了。他增加了一个<installdirectory>/SkillFiles,还把“D:/Cadence/SPB_DATA;/pcbenv”中间加了一个封号。所以需要你打开$HOME/pcbenv/allegro.ilinit 自己去判断一下了。如果不会改,可以发出来。
    Command >skill getSkillPath
("." "<installdirectory>/SkillFiles" ".""D:/Cadence/SPB_DATA;/pcbenv""D:/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skill"
        "D:/Cadence/SPB_16.6/share/pcb/etc""D:/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skill""E:/Allegro_PZ/pskillskill")
3、第七条的斜杠没问题,是正常的,只是多了一个封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根据第二条可以看出allegro.ilinit里面有语法错误,这个应该是问题的根本原因。需要打开看一眼。位置 ...

    1:目前查询allegro.ilinit有以下四个路径存在,按照我的测试起作用的路径是:D:\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skill;其他路径应该是不起作用的;
2:四个路径下的文件均找不到以下提示的错误路径“”D:/Cadence/SPB_DATA;/pcbenv“”;

3:D:\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skill下的allegro.ilinit上传见附件(中删除了中间部分加载信息,其他信息未做改动);

    369477[/attach

如何设置才能让allegro.ilinit起作用?还是设置好HOME用户变量即可?

    738 Bytes,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B:
引用 楼主:
    1:目前查询allegro.ilinit有以下四个路径存在,按照我的测试起作用的路径是:D:\Cadence\SPB_16.6\share\ ...

把以下行删掉

 ##load("cnpb_tb_jup.il");cnpbj-可用但不好用

    let((skillPath oldSkillPath)

            skillPath = (tconc nil ".")
            oldSkillPath = (getSkillPath)

            ; Harbor Electronics derive assignment path
        (setSkillPath (car (tconc skillPath "<install directory>/SkillFiles")))
            (load "hei.il")

        ;add old Skill Path
            (setSkillPath (car (lconc skillPath oldSkillPath)))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以下行删掉

 ##load("cnpb_tb_jup.il");cnpbj-可用但不好用

已再次按照建议尝试,还是不行,但非常感谢你花了那么多时间提出的修改建议!让我也见识了,谢谢!只是个人隐隐觉得是自己后来在破解完后安装过Footprint Expert 2022.07 Pro,FPM,EDA365以及AD等软件,估计还是哪里的设置被改动导致的;以前确实没有出现过不能修改设置置的问题;

楼主:
    再次感谢yorkwoo和db-_-两位坛友!

楼主:
    向yorkwoo和db-_-两位坛友汇报下,我的问题解决了,问题原因在于通过浏览路径方式设置用户变量home,会在路径后面加上多余的“;”,必须通过编辑的方式去掉“;”才行,此时env才与设置的home路径完全对应上,之前报告的两个错误都消失了;
    感谢你们告知的执行命令行解决方案;
Command > skill getShellEnvVar("HOME")
    "D:\\Cadence\\SPB_DATA"

网友(2024-04-09):
    你好,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我发现D:\Cadence\SPB_Data目录下存在pcbenv的文件,当我把Home的值设为D:\Cadence\SPB_Data时,没有成功,设为D:\Cadence\SPB_Data\pcbenv时成功了,它自动在pcbenv的文件里又新建了一个pcbenv文件夹,还包含了一个my_favorites的文件。
    另外,我在C:\Users\Administrator目录下还有一个pcbenv的文件,我把他复制到D:\Cadence目录下,把Home的值设为D:\Cadence,第一次没有成功。在我把Home的值设为C:\Users\Administrator\pcbenv ——成功了,而且它还自动在pcbenv的文件里新建了一个pcbenv文件夹,里面还包含了env等文件—— 之后它也成功了。

应该是pcbenv的文件已经存在时,它是只读的,环境变量没办法覆盖它,但是可以新建一个pcbenv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