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atlab中表示Q(x)=min[f(x),g(x)]这个函数

楼主(2022-12-12):
x是自变量,f(x),g(x)两个函数已知(可随意表示),想在matlab中表示Q(x)=min[f(x),g(x)],要求Q(x)这个函数可以正常求导积分等计算,哪位大佬能解答一下?

网友:
你这不就类似于分段函数嘛,你看看分段函数能不能正常求导积分、明显跟你的f(x)和g(x)是有关系的。如果f(x)和g(x)是两个一次函数,显然在两直线的交点处是不可导的,但积分是肯定可以的。满足你条件的f(x)和g(x)有很多,例如任取x,所有f(x)>=g(x)或f(x)<=g(x)都满足的情况下,只要f(x)和g(x)本身是可导的,那就都满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