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一交叉验证

楼主(2022-12-12):
最近在做分类器,在MATLAB上实现的libsvm,然后我想对我想做留一交叉验证,已经没有时间研究了,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代码?最后连带画ROC曲线的代码。

网友A:
    用 -v k 参数做k-fold cross validation. 理论上说当k等于数据个数是,就是leave-one-out cross-validation.
    有1000个数据,按理说svmtrain参数后面加一个-v 1000就行。但俺做的时候发现这样返回的Accuracy是0%…不知为啥。用-v 999则没问题。
此外libsvm tools里面有ROC Curve for Binary SVM,有MATLAB的函数,可以直接拿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v k 参数做k-fold cross validation. 理论上说当k等于数据个数是,就是leave-one-out cross-validation ...

我也是 用k倍交叉验证的时候把k赋予成样本个数,我想也就是变成留一交叉验证了,但是还是不对。。麻烦你能把你的程序发给我看下吗?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