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光功率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分纤箱收到多少的光才可以开通?

楼主(2022-12-12):
    我想知道光功率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分纤箱收到多少的光才可以开通?比如插1:8的分光器 那分纤箱收到的光多少才可以开通?

网友:
    光功率的单位是dBm,主要是将接收到的功率与发光功率相减,就是你的光纤链路衰减。一般1分8的分光器每个出功率的衰减为1-2的dB,有的衰减可能会特别小,按照设备质量而定。目前,大多数地方光纤到箱的功率控制在-15以下,是可以使用的。如果要求不严,-20也是可以的。

网友:
    四分路插入损耗6个DB左右,八分路10个DB左右,你所要的光功率=PON口(或其他)输出光功率—链路损耗(光缆和分路器的损耗)

网友:
    楼梯间分光箱收到的光不超过 -21.5db都可以开通。 楼梯间分光箱如果用1:8的分光器,那么一级分光也必须用1:8的分光器。  假如一级分光是1:16,那么楼梯间分光箱只能用1:4的分光器。  1:4的分光器插入损耗7db左右,1:8的分光器插入损耗10db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