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FPC排线EMC求助!!

楼主(2022-12-12):
    现在用到的这样一个LCD屏幕是通过FPC和PCB板连接的,现在做EMC检测辐射项时,在130Mhz左右辐射超标,想请教一下除了排线上做等长布线/阻抗匹配(已做),还可加什么滤波器件来改善EMC效果?

网友:
    不一定是题目所说FPC排线的问题导致辐射超标
要查找辐射源才能解决问题
    在130Mhz左右辐射超标要看是什么类型的产品,,,

网友:
    线上增加电容,或者屏蔽,或者套磁环,或者接地。

网友:
    找准确干扰源,从源头上着手进行滤波,接地,屏蔽等措施以减小发射量;另一方面就是阻断干扰源的耦合路径,通常的做法就是对孔缝,线缆进行屏蔽。

网友:
    我觉得你先拿用铝箔把fpc包上试试,共模电感对并行总线无意义

网友(2023-03-01):
    显然 你的问题 在内部   和排线没关系的。   找到排线和内部PCB的连线 看哪条线靠近 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