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画PCB时,检查时,connectivity这一项出现了82个错误,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2-12-12):
在画PCB时,检查时,connectivity这一项出现了82个错误,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请高手指点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是改规则还是改线?

网友:
请教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这是连接错误,肯定要改线路啊,有的没连上有的短路。

网友:
    这是网络没连上,覆铜后再检查一次,一个一个错误连好应该就行了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