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器件如何选型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有经验的工程师?

楼主(2022-12-12):
我的硬件电路方案确定好后,就是关于器件的如何选型,比如一个二极管,三极管或者别的IC器件,在datasheet中的参数就是那几样,我怎么分析参数对我电路带来的影响,当然这些影响在datasheet中是不会说明的,还有就是我的参数确定了,我怎么去找符合参数的器件,还有器件的供应商,还有就是有的地方用到的二极管都不尽相同,当然这里的参数也不样,像这种情况的二极管该怎么根据电路参数进行选型 最后有没有什么书是关于这方面的,求推荐!

网友:
哎!这个入门容易,精通难呀!

网友:
一般的分立元件主要是从在电路中的功能、耐压值、耐流值、功耗等几方面考虑,集成元件则主要是从接口资源、工作电压、兼容性等方面考虑。

网友:
首先查看SPEC,然后再进行尝试,注意电平和时序,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器件选型,要根据你的产品的使用情况,开发成本,周期等等因素,每个元器件侧重的方向也不一样。

网友:
一般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搜索能满足相关参数的器件,或器件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