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S54085 高度线性和PWM调光 驱动IC

楼主(2022-12-12):
1、PWM 调光: PWM 频率:IC 工作频率=1:15 以上最好,当然比值 1:20 以上可以得到越好的效果 R2 的选值: RT 越小,IC 工作频率越大,这里驱动内部 MOS 需要的电流越大,R2 的取值可相应减小。 2、建议芯片的工作频率控制在 100K-600KHZ,一般 200KHZ 为佳。 3、芯片输出最大电流可做 1.5A,但当输出电压比较高时,这时要注意芯片的温升,输出电流建议不要做足 1.5A,控制 在 1.2A 以内。 5、布线时,多余空间尽量铺地。特别是 GND 脚附近和 CSS 脚采样电阻的地端。

特点

◆ 宽输入电压范围:5V~100V
◆ 可设定电流范围:10mA~2000mA
◆ 固定关断时间控制
◆ 内置抖频电路,降低对其他设备的 EMI 干扰
◆ 过温保护
◆ 调光功能:线性调光/PWM 调光
◆ PWM 调光深度小于 0.4%
◆ 线性调光深度小于 0.8%
◆ ESOP8 封装
产品描述:
APS54085 是一款 PWM 工作模式,高效率、 外围简单、内置功率 MOS 管,适用于 5-100V 输入的高精度降压 LED 恒流驱动芯片。电流 2.0A。 APS54085 可实现线性调光和 PWM 调光, 线性调光有效电压范围 0.52-2.55V. PWM 调光频率范围 100HZ-30KHZ。 APS54085 工作频率可以通过 RT 外部电阻 编程来设定,同时内置抖频电路,可以降低对其 他设备的 EMI 干扰。 APS54085 还有过温调节电流的功能。当芯 片内部的温度达到 145℃左右时,会自动调低输 出电流。
应用领域:
◆ 舞台灯,RGB 灯
◆ 汽车灯照明
◆ 台灯

网友A:
超过工作电压直接就会损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工作电压直接就会损坏吗?

它有合适电压,控制在这个范围内是没有问题的。超过范围肯定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