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没搞清楚的AD两个指标无杂散范围和信噪比

楼主(2022-12-12):
    无杂散范围和信噪比的定义是知道,但就是不晓得这两个指标究竟影响哪些参数,比如瞬时动态范围是和无杂散范围有关吗还是和信噪比有关,一直对这两个指标就没有搞清楚过,仅仅知道它们的定义6 R( {+ V( s/ E; R/ O

网友:
    软件无线电方面的,这个应该是紧密相关的哦

网友:
    瞬时动态范围,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指无杂散动态范围。无杂散动态范围就是说,当信号输入在一定水平时,包括所产生的各种杂散信号在内的AD动态,这些杂往往具有一定的频率特性,比如互调、时钟泄露、谐波等。这些指标不好,可能会影响接收机的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