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MWS短路电流,开路电压,负载电压问题

楼主(2022-12-12):
刚开始学习CST,需要得到天线的电磁脉冲辐照下的响应,很想知道需要如何设置端口才可以得到天线
在脉冲辐照下的短路电流、开路电压及负载电压。第二个问题,计算结果里面哪一项是上面的三个结果。希望大神救助,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使用平面波激励。
    短路电流:在端口出设置一个很小的电阻,比如0.00001欧姆的电阻,监视电压电流
    开路电压:在端口处设置一个电压monitor
负载电压:在端口上设置负载,监视负载的电压电流(类似短路电流)

网友:
    离散端口和集总参数端口是一个意思。应该是要问使用离散端口还是波导端口吧?
 这个要看你的天线形式决定,把你的天线模型端口截个图传上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