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磁兼容特性有哪些 能否具体拿块电路板做举例?

楼主(2022-12-12):
    电磁兼容特性有哪些能否具体拿块电路板做举例

网友:
    电磁兼容特性在控制干扰的方法上,除采用抑制干扰传播的技术,如屏蔽、接地、搭接、合理布线等方法以外,还可采用回避和疏导的技术,如空间方位分离、频率划分、回避、滤波、吸收和旁路等方法。

网友:
    这个问题。。。
应该说有哪些认证含有电磁兼容,因为电磁兼容只是认证中的一个部分。
比如ce认证有emc.lvd.rohs等
    emc就是电磁兼容,一般含emi ems 等 很多项目的,像辐射 传导 浪涌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