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re bonding封装能到多高的频率?

楼主(2022-12-13):
请教各位,用wire bonding封装方式能够达到多高的频率?bumping封装呢?
接口是DDR3信号

网友:
    500MHZ差不多,具体可以仿真

网友:
    你可以参考DDR一般连的芯片的封装多少那些

网友(2023-08-10):
具体看你信号的类型,如果是单端,打线封装可以做到2G,如果是差分信号,10G也是没有问题的,更高的速率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