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缩小电源芯片设计并解决由此产生的热性能挑战?

楼主(2022-12-13):
随着设备尺寸的缩小,工程师正在寻找缩小DCDC电源设计解决方案的方法。如何缩小电源芯片设计并解决由此产生的热性能挑战?

网友:
选着合适的IC
减小解决方案尺寸的一种明显方法是选择较小封装的集成电路 (IC)。小外形 (SO)-8 和小外形晶体管 (SOT)-23-6 封装通常用于 12V 电压轨 DC/DC 转换器。它们通常非常可靠。
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每毫米都至关重要的行业(例如无人机市场)工作,我们可能正在寻找更小的 DC/DC 转换器。SOT-563 封装比 SOT-23-6 小几乎 260%,比 SO-8 封装小 700%。
除了选择更小的封装外,减小解决方案尺寸的另一种方法是减小输出电感器和电容器。对于大多数应用而言,电感的感值范围是4.7uh~10uh,电感值的选择一般要看纹波的大小来确定,一般要求纹波的电流应低于平均电流的20%。为了保证输出电压的纹波,选择输出的电容值时, 参考负载电流 1mA对应1uF,所以选择合适的电容值也非常重要,要在体积和纹波之间做一个平衡,但是电容器可施加的电压及纹波电流必须在电容器的最大额定以下。

网友:
考虑到散热路径有限,较小的系统面临更严重的热性能问题。
为了有效解决任何可能的热问题并实现更高的效率,我们可以应用具有较低 R DS(on) 的转换器开关。
考虑一个 2A 负载转换器,其平均 R DS(on)变化从 100 mΩ 到 50 mΩ。该器件的功率损耗将导致 200-mW 的降低,这将使热阻为 80°C/W 的典型 SOT-563 电路板冷却 16°C。因此,具有较低 R DS(on) 的转换器可在较低温度下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

网友:
现实设计中的嵌入式系统通常应用多个降压 DC/DC 电源芯片。
芯片TPS562201具有在SOT-23-6封装的580 kHz的频率,并且TPS562231具有一个SOT-563封装中的850千赫的频率。该TPS562231具有最高频率和最小的IC封装尺寸。此溶液尺寸为约比小142%TPS56221,以及比小227%TPS54228,

网友:
通常,TPS562231在 850KHZ 开关频率下工作,密封在小型 SOT-563 封装中,这有助于减小整体解决方案尺寸。
其低导通电阻还具有良好的热性能。
它适用于需要小型解决方案尺寸的路由器、无人机、机顶盒或任何其他嵌入式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