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并行数据变成振荡频率?

楼主(2022-12-13):
就是假设0000变成1KHZ,0001变成2KHZ,0010变成3KHZ这样。。。

网友:
再接个单片机也可以。

网友:
具体要看你的并行数据格式,可以说会用一些门电路,把并行数据变成一些开关量接入到震荡的控制电路中。

网友: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