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大家一般用的哪家的PA

楼主(2022-12-13):
MT6250 mt6250D MTK的参考设计上用的PA是RF7176, 大家有换吗?
一般用的哪颗?

网友:
这个肯定可以换的,没有问题。。

网友:
50参考设计就是这个PA   MTK都验证了

网友:
是啊,参考设计是这个,这个pa用的多不,以后会不会缺货呢?像sky77542这种应该也可以用吧?

网友:
可以用,PA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

网友:
建议大家不要选用RF 7161,使用人并不多;
目前主流可以选择的用RFMD的7182D系列,这个有VANCHIP替代,用的人还不少,尤其展讯平台;
MT50上面,目前用得比较多的是SKY77569,这个可替代的就更多了;
当然,也有选用RDA6645A的;
以上三个型号,是目前2G市场主流.所占份额大,当然,很多公司研发硬件选用PA已经有了自己习惯,和熟悉的供应商,有自己的特殊考虑,不作讨论.

网友:
SKY77542跟SKY77569是完全可以替代的;SKY77552不能替代。
其他牌子替代料如:AIROHA,GLT,GDK等等都有这个替代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