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些PCB板是用4层板,有些6层板,请问在绘PCB板时,依据什么情况选用2,4,还...

楼主(2022-12-13):
看到有些PCB板是用4层板,有些6层板,请问在绘PCB板时,依据什么情况选用2,4,还是6层PCB板?

网友:
主要看你的需求以及成本,其时4层板子与两层之间的设计差别不大,但是4层板子价格就很贵,6层就更贵了,我见过FPGA的设计板,有两层的,4层板子,和6层的,他们的大体功能差不多,但设计板子层数不一样。

网友:
前辈建议我如果能用两层板解决的电路设计就别用多层板设计。

网友:
这个得根据你设计的东西决定了,但是能用两层尽量就不用4层的,主要是成本问题。

网友:
看来你提的问题用双层板以足够。

网友:
当然是越少越好,不过有的时候线走不开,或者隔离等因素要多层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