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27单片机蜂鸣器为什么不响?

楼主(2022-12-13):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it D1=P0^0;
***it beep=P2^3;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temp=0xfe;
        P0=temp;
        beep=0;
     while(1)
             {
                        temp=_crol_(temp,1);
                        delay(500);
                        P0=temp;
               }
}

void delay(uint z)

    uint x,y;
           for(x=100;x>0;x--)
            for(y=z;y>0;y--);

此为烧录进单片机中的程序,流水灯正常运转,蜂鸣器不响,是程序的问题还是单片机坏了?

网友:
蜂鸣器分有源和无源,请分辨清楚,无源蜂鸣器需要用PWM去驱动,有源蜂鸣器上电就响。

网友:
使用示波器测试你的蜂鸣器引脚是否有电平输出。

网友:
蜂鸣器除了无源和有源之分,设计时还需注意无源蜂鸣器还分为电磁式和压电式之分,如果采用压电式的就不能采用并联二极管。

网友:
看原理图蜂鸣器是不是接的p2.3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