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柔性电路板适合做四层板吗?地和电源都是铜皮合适吗?

楼主(2022-12-13):
FPC柔性电路板适合做四层板吗?地和电源都是铜皮合适吗?

网友:
四层板做成fpc柔性板不合适,fpc柔性板一般只适合做一些简单的线路。

网友:
fpc柔性板不适宜打太多过孔,弯折对过孔有影响,可能会导致开路。

网友:
四层板肯定少不了大量的过孔,甚至盲孔,建议还是采用硬的基板如玻纤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