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择贴片保险丝时,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2-12-13):
在选择贴片保险丝时,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网友:
选型时需要确定电路的正常电流来选择对应型号的贴片保险丝。保持电流需要等于电路正常工作电流或者相近。

网友:
在给被保护电流选型时,贴片保险丝的动作电流要小于或等于被保护电路需要保护的电流。

网友:
需要耐压值比被保护电路最高电压还要高,否则会出现烧毁保护元件或者误保护。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在电路中都会受工作环境温度影响产生一个温度折减,当然贴片保险丝也不例外。因此需要在贴片保险丝选型时根据工作环境温度进行相应的折减进行降级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