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元器件故障特征

楼主(2022-12-13):
无论是自然损失引起的故障还是人为损失引起的故障,一般可以归结为电路接点开路、电子部件损失和软件故障三个故障。接点开路,如果是导线断裂、插件断裂、接触不良等,一般容易检查。电子部件的损坏(明显烧毁、发热除外),通常由观察者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必须利用设备进行检查判断,因此对于修理者来说,首先需要了解各种部件的实效特征,这对于修理电路的故障,提高修理效率是非常重要的。

常见的电子部件故障特征:
1、集成电路一般局部破损,开路、短路、放大器芯片容易破损,存储器容易发生软件故障,其他芯片有时会发生虚焊。
2、三极管破坏,开路,严重漏电,参数恶化。
3、二极管(整流、发光、稳定、变形)。易被击穿,开启道路,增大正向阻力,减小反向阻力。
4、电阻一般电阻的实效率较低。但而,电阻在电路中的作用很大。在一些重要电路中,电阻值的变化会改变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从而导致整个单元电路的异常工作。电阻的实效是脱焊,电阻值变大或变小,温度特性变差。
5.电容器分为极性电解电容器和无极性电解电容器。电解电容器的实效特性是破坏短路,漏电增大,容量变小或断路。无极电容器的实效特性是破坏短路或脱焊,漏电严重或阻力效果。
6、电感的实效特性是断线、脱焊。

以上是主要部件,周边部件,如现场效应管石英晶体等,在维护过程中,特别是容易受到振动损失的石英晶体和大功率部件(放大器、电源供应电路、压制振动器)出现问题,不接通电源或接通电源就不能上网,听不到对方的声音。

网友:
失效的最大特征就是坏了,根据换的现象,在去检测坏的原因

网友:
    短路、断路、破损

网友:
    失效就检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