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恒流线性驱动 6-60V输入 PWM调光 防反接 ESPO8

楼主(2022-12-13):
应用信息
供电/启动
    上电时通过 VIN 脚给芯片供电,输入电压
    大于 2V 时,芯片开始工作。
    电流设置
输出电流: Io=0.3V÷Rcs。
过温保护
芯片内置了智能过温保护电路,随着温度过高
    慢慢降电流

应用注意点
    由于线性降压的特性,一旦输入输出压差过大
时,整体电路的效率非常低,同时多余的损耗
都在芯片内部的 MOS 上,故此在电路上最好
    多串二极管或电阻分担芯片承受功耗。
例如:Vin=50V,Vout=9V,Io=1A,如未串
入 电 阻 分 担 功 耗 , 芯 片 瞬 间 承 受(50-
9)*1A=41W,极有可能损坏芯片。
建议:在输入输出压差大的场合,不建议直接
    采用典型应用图的电路,建议在 LED 灯串中串
电阻分担功耗。

PCB 布线参考
    ESOP8 封装底部焊盘,必须紧贴铝基板,并增加散
    热措施。没贴好可能直接导致芯片烧坏。
    大电流的走线尽量加大,特别是 SOURCE 引脚及输
    入输出线。
    防反接应用
输入电源正负反接时芯片会烧坏,可在
芯片 VIN 端口串联电阻,限制反接时电流,防止
    烧坏。12V 应用建议 1KΩ ~5KΩ ,24V 应用
建议 4.7~10KΩ 。也可在输入端串联二极管的方式
    防反接。

    PWM 调光应用:
    电流较大时需选用足量功耗、余量的肖特基二极管。
    1:7脚调光,为防止单片机对内部电路造成不稳定,应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4148,如下图调光方式1。
2:CS脚调光:通过两个电阻把PWM信号叠加到CS电压上,可开启/关断输出电流。此时高电平关断,低电平开启,
如下图调光方式2。
    3:3脚调光:给EN脚PWM信号,即可进行调光,如下图调光方式3。
    4:1脚调光:此方式属于模拟调光,用VIN脚调光,如下图调光方式4、5。
方式1、3建议调光频率在100HZ-2KHZ以内,建议200HZ。
    方式2:调光频率建议在1K以上,建议20KHZ

网友:
    布线要点都有,这个就方便了,根据要求布线,干扰就会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