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中用了2个EAB来实现FIFO, 如果不用EAB来实现, 要多少个LE才能完成?

楼主(2022-12-13):
设计中用了2个EAB来实现FIFO, 如果不用EAB来实现, 要多少个LE才能完成?

网友:
假如说将 2 个 EAB 实现的 FIFO 用 LE 来实现可能要占用很多的 LE 个数来完成, 因为一个 EAB 中有 4Kbit,
假如说全部用 LE 来完成那将是一个很大的浪费, 也不推荐这样做.
但是该 FIFO 要占用多少个 LE 的资源, 要看实际的 FIFO 设计而定, FIFO 的大小, 算法的优劣都决定了 LE 资源的占用.

网友:
FIFO是一种先进先出的数据缓冲器,通常用于接口电路的数据缓存。与普通存储器的区别是没有外部读写地址线,可以使用两个时钟分别进行读和写操作。
FIFO只能顺序写入数据和顺序读出数据,其数据地址由内部读、写指针自动加1完成,不能像普通存储器那样可以由地址线决定读取或写入某个指定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