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拼板布局比较合理呢?

楼主(2022-12-13):
对于不规则的PCB板进行拼板,对于完全不规则的板子,如何进行拼板布局比较合理呢?有什么设计思路吗

网友:
    没图没真相的。。。。。。

网友:
    个人感觉可以先确定可以做桥连的位置,最好上下左右至少3处能桥连,然后通过工艺边补足成规则拼板

网友:
    拼板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
    比较常见的拼板有AA顺序拼、AB正反拼、AA旋转拼、AB阴阳拼、ABC混合拼等等多种方式。

网友:
    PCB 设计工程师在拼板设计时通常会考虑到产品的结构尺寸、电气性能、元件布局等功能方面。在拼板设计方面如何提升SMT生产效率,把对产品质量的影响风险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