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复位后首先执行的是否为 Boot Block 的中断向量

楼主(2022-12-13):
请问在系统复位后首先执行的是否为 Boot Block 的中断向量 然后由 boot block 里面的程序决定是执行用户程序还是 ISP 程序.
那么这时启动的 boot block 里的中断向量表和用户程序里的中断向量表是如何在 flash里安排的
在《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上看到的是复位后 boot 扇区的最低 64 字节出现在0x00000000 区域,那用户的中断向量表应该在哪个区域产品中一般为 0x00000000,在开发板中重启后实际为 boot block 的中断向量地址,对吗

网友:
在《ARM 微控制器基础与实战》看一看 3.3.6 节。产品中一般为物理 0 地址处。

网友:
boot block 是芯片设计厂家在LPC2000系列微控制器内部固化的一段代码,用户无法对其修改和删除。这段代码在芯片复位后首先被运行,其功能主要是判断运行那个存储器上的程序、检查用户代码是否有效、判断芯片是否被加密、芯片的在应用以及在系统编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