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MAX31865的问题

楼主(2022-12-13):
最近在调MAX31865模块,发现只能进行读操作,无法向寄存器中写入数据,后来发现将SPI的CPHA先设置为0烧录后再将CPHA设置为1在进行烧录就可以向寄存器里写入数据了(蜜汁操作),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有考虑过是SPI时序的原因,但目前看数据手册也没发现问题,恳请大佬解答,不胜感激。
PS1:之前眼花电源线接错导致模块冒烟(不确定是不是芯片冒烟),不确定是不是硬件出现了问题。
PS2RDY引脚可以不接吗

网友:
手册里明确指出了CPHA要设置为1,设置为1后断电再上电就只能读取寄存器的复位值,无法再向寄存器里写入数据了。

网友:
建议你使用示波器配合测试你的通信时序(重点包括时钟相位,时钟极性,以及SCK时钟对应的时间,比如说SCK高地电平时间等)

网友:
使用一块新的板子来做测试对比。
从手册上判断DRDY作用是一个数据转换结果以及读寄存器的反馈提示,我认为可以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