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电源设计_变压器选型

楼主(2022-12-13):
反激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选型方法1、查表法 2、Ap法 3、Ve法 查表法

 AP法:
 思路
 (1)计算最小变压器面积AP
(2)选取高频变压器磁芯AP1>AP

 VE法

 反激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气隙计算

蓝色为反馈信号

网友:
顺序绕法。
优点:初次级耦合电容小;EMC效果好。
缺点:漏感大、一般为电感量的5%左右。

网友:
漏感大小影响因素
1、绕组顺序
2、变压器形状:长宽比越大漏感越小
3、气隙:注意气隙一般不大于1mm,否者可能引起边缘磁通效应使初级过热
4、屏蔽层:屏蔽层分两种,铜箔和绕组;其作用是切断了初次级间的杂散电容的路径,让其对地形成电容,但工艺成本会上升,待机功耗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