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导电压法测试Fail,如何更改?

楼主(2022-12-13):
各位老师,帮忙看看,第一次解决EMC,就出现问题,无法解决。谢谢

网友A:
没有这个芯片的资料,你的开关频率是多少1M还是2M 。

网友:
电感抽头对地接高频电容,多次对地接电容试试看,适当改变C3C5电容量,参考高频干扰波形的改变,适当调整至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芯片的资料,你的开关频率是多少1M还是2M 。

400KHz 1MHz 2.1MHz

楼主:
工作频率,参数

网友:
那就是你2M的时候没处理好。
输出并联小电容,使其谐振频率在2.1M

网友B:
    这种多半是PCB不当引起的,仔细检查PCB,环路面积保持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多半是PCB不当引起的,仔细检查PCB,环路面积保持最小。

看看平面地,干扰一般都来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