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在设计时更好的使用 VHDL?

楼主(2022-12-13):
在使用 Altera 的器件进行设计时, AHDL 是否会优于 VHDL, MAX+PLUS II 对VHDL 的支持是否欠佳, 怎样才能在设计时更好的使用 VHDL?

网友:
AHDL 是 ALTERA 在 VHDL 基础上自己定义的一种设计语言, 特别适合做 ALTERA的器件编成, 但是不通用于别的厂商. 假如用的是 VHDL, 推荐使用 ALTERA 软件包中自带的第三方综合工具对 VHDL 设计进行编译.

网友:
大型设计,原理图连接太复杂,检查错误太困难。
通过使用高级语言对你的设计做描述,可以分析语法错误,综合后效率可能更高,时间成本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