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约束规则的设置

楼主(2022-12-13):
    allegro中,约束规则中,一项中有多个数据,例如:Line to BB via:20,25,40,75。这种多个D:\ruanjian\壁纸数据的约束规则是怎么设置的呀?详见图

网友A:
    把左边的项目打开,应该是各个层的参数不一样,所以会显示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左边的项目打开,应该是各个层的参数不一样,所以会显示多个

    好的,是您说的这样,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