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7805可以用什么元件替换?

楼主(2022-12-13):
    我在EWB里仿真找不到这个元件,请问可以用什么替换

网友:
    可以用st7805代用,不知道是什么封装的,但是只有国外的st有货,特别是to-252的,现在市场很缺货!

网友:
    AN7805只要是7805的三端稳压快就行。

网友:
    可以加一个限流电阻、一个稳压管,把电压稳定在9v,然后再用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