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TH中各级分光比跟各级所需光缆芯数的关系

楼主(2022-12-13):
    用个具体实例来说明一下,在此谢谢了

网友:
    光缆纤芯一般都是1:1配比,无需太多配用纤芯,因为同缆同路由无安全保障,只要算发分光器分光比就成了。

网友:
    一级分光的话,1:8,1:24,1:32都可以,只要距离Olt机房距离不远就可以,也就是说主要是光衰的问题。二级分光一般都用1:8,1:8的,不然光率过大开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