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 MWS cpw端口设置

楼主(2022-12-13):
    刚用电磁仿真软件,想请教下高手,cpw设置端口的时候,port的范围需要把两侧的地线也包括在内么?

网友A:
    当然要包括,CPW,如果只有中间的金属,那不成了单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包括,CPW,如果只有中间的金属,那不成了单线了。

是要全部都包住呢还是有一部分就可以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