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热电阻温度采集现场干扰严重

楼主(2022-12-13):
    上图是利用电桥来测量温度,所用热电阻是CU100,三线制。不管是长线还是短线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现场应用中,出现了干扰。现场是电机线和传感器并行长距离(20米以上)走线,电机是由变频器控制的,所有线扎在一起的,所有的线是没有任何屏蔽的普通线。现在是不开变频器采集的温度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一旦开了变频器,所有通道采集的温度都变化,很稳定的一个变化,不跳,一关变频器,又回到正常。试了很多种办法都不行。当然不包括采用屏蔽等措施,仅仅是从电路的角度来解决的。想问问各位高手是否有比较好温度采集的方案(包括滤波)抗干扰强,精度要求都不高,关键就是抗干扰。另外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这个是低成本的东西,用不了太贵的东西(舍不得不用屏蔽线就可以看的出)。

网友:
    传输线套磁环,其它的话可以对运放VDD  GND 加磁珠,但可能没效果,

网友:
    加电容滤波不行吗?电解电容,容量大一些。

网友A:
    温度测量范围多少?温度测量的精度需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测量范围多少?温度测量的精度需要多少?

-20度到120度 精度1度

网友:
    使用LM35吧,最高测量到180摄氏度。

网友:
    信号地接大地试试

网友:
    传感器的测量线双绞一下试试!

网友:
    看看板子地线的处理

网友B:
    干扰一般来自电源和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扰一般来自电源和地

    接线上也可以加磁环

网友:
    建议换成双绞屏蔽线。你这个传输距离实在是太长了,不能保证除了变频器造成的直接干扰后续就没有其它的干扰源存在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