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v21.6.1.37怎么破解

楼主(2022-12-13):
我在坛里下载了altium Designer v21.6.1.37里面有破解放法不是很多明白,如1. 安装 Altium Designer 21
2.将shfolder.dll复制到可执行模块所在的文件夹:X2.EXE
   通常在这里:C:\Program Files\Altium\AD21\

3. 运行应用程序并使用提供的“正确”许可证。
   当然,您可以生成/编辑您的许可证,
   使用附带的模板。

使用生成器修复它们:
1. 加载许可证(加载...)。
   您可以将许可证文件拖到生成器窗口中。

2. 保存许可证(导出为...)

享受!

As previously reported, UniSoft has created a new crack for Altium.
————————————————————————————————————————————————————— ———————
No original file changes!
The crack is universal, works with:
  ■ Altium Designer (AD), version tested:
      • 21.1.1 (Build 26) x64

————————————————————————————————————————————————————— ———————————————
How the crack works, on the fly substitution of a private RSA key for your own,
therefore it will only work with "correct" licenses,
generated by the corresponding generator also created by UniSoft.
————————————————————————————————————————————————————— ———————————————

Archive composition:
    shfolder.dll - the crack itself, a small dll that is placed in the folder
                   with an executable module.

    ADLicenseGen.exe - License Generator

    Licenses - Sets of "correct" licenses for the AD19 Standalone

———————————————————————————————————————————————
So:
For a clean install:
———————————————————————————————————————————————
1. Install Altium Designer 21 (x64).

2. Copy shfolder.dll to the folder where the executable module is located: X2.EXE
   usually here: C:\Program Files\Altium\AD21\

3. Run the application and use the supplied “correct” licenses.
   Naturally, you can generate / edit your licenses,
   using the attached templates.

———————————————————————————————————————————————
If you already have your own "favorite" licenses,
———————————————————————————————————————————————
Fix them using a generator:
1. Load the license (Load ...).
   You can just drag the license file into the generator window.

2. Save the license (Export As ...)

—————————————————————————————————————————————
In case the medicine needs to be removed:
—————————————————————————————————————————————
1. Close the application (AD).
2. Remove the crack: shfolder.dll

Enjoy!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tium%2B%C6%C6%BD%E2
    这是安装详细教程,你试一下

网友B:
    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百度翻译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百度翻译的么?

这是我下载文件里面原带的安装方法  我都不知道怎么破解 才来请教 我把破解的放法放附件里了 请帮忙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7194&highlight=Altium%2B%C6%C6%BD%E2
这是安装 ...

    帮忙看下这个附件里面的说明 看一下在怎么才能破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