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DR接口你们都是怎么开口的?

楼主(2022-12-13):
引脚长外扩0.3mm,0.12mm的厚度,但还是有很多虚焊的

网友:
主要注意你的温度。
还有锡膏的质量

网友:
    扩0.3已经扩很多,锡膏印刷下锡正不正常?元件引脚的平整度怎样?

网友:
    虚焊说明是炉温参数没设好和你看看锡膏和原材料物料有没有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