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什么条件触发的时候会输出满偏电源供电电压?

楼主(2022-12-13):
    如右图使用的是AD4077-2的一款运放,这个电路不属于反相放大,电源供电是正负15V,只是搭来看一下什么条件会使得输出电源供电的电压。
    当我我把电源供电改成正负12V的时候,输出的电压是正负12V。
    我的问题是运放什么条件触发的时候会输出满偏电源供电电压?
    求帮忙解答。

网友:
    电阻R2与信号源V3串接,不要接地。试试效果怎样。

网友:
    运放开环增益很大,具体数值你要看规格书,不同运放有些区别。通常情况下,V+和V-之间有一点电压差,输出就能达到满摆幅。当然满摆幅是多少,具体还得看运放规格书。有的运放是轨到轨输出的,那么满摆幅就是+VDD和-VDD,如果不是轨到轨输出的运放,那么满摆幅通常是+VDD-1V和-VDD+1V左右(具体是多少要看规格书)。